映泰945GC-M7 775针主板开机跑FF,触发正常,内存供电1。8V!!

楼主(2009-12-02):
映泰945GC-M7 775针主板开机跑FF,触发正常,内存供电1。8V!!上假负载测得数据如下:
VTT电压:1。2V(正常1。2V)
时钟电压:0。41V(正常0。3-0。6V)
复位电压:0。22V(正常1。2V)
核心电压:0。61V(正常1。0-1。2V)
PG电压:0V(正常1。2V)
从以上数据看,复位、核心、PG电压都很不正常,是不是北桥坏了,有谁知道775针的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我有个478.。。845技嘉的主板和你情况一样。。。PG 0.2  核心电压1.16(正常1.75)..复位0.2V

网友:
CPU供电连修都没修  怎么就考虑到北桥去了  什么逻辑?

网友:
压座看看   清洗下U座

网友:
775的U上假负载是很难量到核心电压,复位电压和时钟电压的!你可以上真的U,量其它部分的复位电压!

网友:
775  不上真家伙  是没电压的  。

网友:
上775的假负载没有电压输出,是因为假负载上没有VTT_OUT_LEFT和VTT_OUT_RIGHT电压,所以上真U才有CPU电压

网友:
775的很爱坏桥

网友:
上真U后快速测量上管的S极电压,如果还低,查VID信号组合,如正常,试换主电源IC及场管,要动手修哟,工作条件都没满足就判断怀疑北桥坏了

网友:
775超少坏桥

网友:
小兵都没杀,直接找BOOS去了。。。
先修供电

网友:
先修CPU的供电部分呀。不要动不动就搞桥,这样没问题都让你给修出问题来了

网友:
一部份 一部份的查  CPU 供电部份

网友:
打u座到北桥ad线阻值看看

网友:
先换上真的U 在看看其他的 复位电压

网友:
维修的逻辑:阻值-电压-频率-复位,你现在的问题是cpu的工作电压还没有出来呢,先不要考虑复位了,945以上的板子上治具应该是量不到cpu工作电压的,修好cpu供电以后再去量一下pg,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请各位给正解

网友:
CPU供电连修都没修  怎么就考虑到北桥去了  什么逻辑?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我上了真U试了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上真的U核心电压有 1。3V 竟然是正常的,为什么上负载只有 0。62V捏?我现在想呀可以CPU供电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不知道如何解答。

网友:
压座看看   清洗下U座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压了,没有什么改变故障一样。

网友:
大哥,先去修供电再怀疑桥。。

网友:
775的得上真家伙。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是网卡蕊片坏了,我在论坛里搜了一下这块板的维修资料看到只有一个贴子是说这块板的是网卡坏了,我测量了这块板的一些基本的电压参数后没发现什么坏的,然后看到诊断卡的复位灯一亮一灭的想是不是也是网卡蕊片坏所至复位灯一亮一灭?于是用850把网卡蕊片拆了出来,一开机 OK!进入系统运行几个小时很正常,修好了,修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