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AS28液晶电视的问题

楼主(2009-12-02):
一台康佳32寸LC32AS28液晶电视,现在花屏故障,图像高亮出现蓝色噪点,人脸特别明显。字符菜单显示正常没噪点,蓝屏正常,AV TV现象一样。VGA DVI则不出图像,只有竖条,穿上图片,哪位大侠帮我分析分析是主板有问题还是逻辑板,屏线已经做清洁,从新拔插处理过,也测量过。对比度,色度调零也一样出现花屏。刚开始怀疑只是屏线接触不好,500元把这家伙收了下来的。现在看来可能会亏本。

网友:
先还是擦一下屏线,然后看看板上的电容,最好是把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检查驱动板和平电路供电电压,如果都正常,那就换通用驱动板看下。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容易出问题,屏线没有问题
在检查下电源各供电以及动态存储心片(看看板上有没有画质处理电路,这个电路出问题也会出花屏的)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实在没辙,拔掉屏线量主板屏线插口对地电阻,发现一只脚对地短路,它跟旁边的地线连接了,小心割断后面的线路,还是短路,是这只脚对下层的地线板短路了,拔出该线直接连到排阻那边,就正常,不在花屏,VGA也显示正常了。

网友:
应该在板上问题 LZ仔细看看IC边上查查看

网友(2010-01-31):
机器使用的显示屏是中华屏还是LG屏?如果是中华屏那就是逻辑板的问题,如果是LG的屏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2010-03-04):
谢谢各位回复,实在没辙,拔掉屏线量主板屏线插口对地电阻,发现一只脚对地短路,它跟旁边的地线连接了,小心割断后面的线路,还是短路,是这只脚对下层的地线板短路了,拔出该线直接连到排阻那边,就正常,不在花屏 ...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掟了

网友:
师傅收了一个宝贝,赚钱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