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手们一个问题?

楼主(2009-12-02):
我在我们基地下载一个工具光盘,其中有一项是硬盘维修,是江民硬盘修复王,请问该软件如何使用啊!
还有一个问题,硬盘有坏道,是什么软件修复,如何修复。。。
硬盘

网友:
江民用来修复被病毒破坏分区表的故障,比如CIH
有坏道个把的用专用的低格,多了的一般用pc3000修,开SF

网友:
硬盘的逻辑坏道是可以修复的,但物理坏道是不可修复的,只能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