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

楼主(2009-12-02):
一台15联想的液晶显示电源IC是SG6841  测量发现5V和12V电压有跳变 ,   我量了SG6841的几个脚电压有跳变  ,  因为手头上没有这种电源IC代内换     ,   我想问下是不是SG6841坏了。

网友:
你给的信息太少了,以你说的看,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这种情况很难说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在你手头没有这个电源芯片的情况下,开关管,光藕先换换看,电源芯片旁的小东西(电容,电阻)先量量看,如果都没什么问题。那么芯片本身坏掉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网友:
另。。你可以找替代的。。SG6841可以用SG5841代

网友:
输出有 过载的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