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865主板疑惑?

楼主(2009-12-02):
通电即保护,不插4Pin供电不保,测量CPU供电对地0欧!
拆下3个下管和电源管理IC还是0欧,再拆下CPU座中间4个陶瓷电容和一个二极管还是0欧!再把所有滤波电容拆下还是一样!晕了……!
再用修笔记本短路的方法加上1.3V到CPU供电处,有4A电流南桥和I/O都没有任何发热,也找不到任何发热的零件!很晕……!
真不知道是那里短路了,不会是PCB短路吧!?又或者在不通电时这块板的CPU供电对地就是这样的?
请求高人解答!

网友:
北桥坏了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一步一步的去排除,首先4pin座子是专为CPU供电的,也就是怎么也不会转到别的地方去的.然后,可以先把与CPU相连的电感给拆下来,然后量一下,确定他的短路范围是在核心供电这一块还是在CPU的这边.确定下来之后再去找,我想应该会好找一点吧.比你在那里乱拆好多了.

网友:
测量CPU供电对地0欧!应该没上真U量的吧
865场管击穿经常会造成北桥也OVER

网友:
已证实是北桥Ove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