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1772EQ行宽调不大

楼主(2009-12-02):
我这里有个神舟1772显示器,是长城代工的,刚拿来的时候是二次升压没有换过升压管之后就可以升气压了,但是行宽调不到最大,800*600也到不了边,就不要说1024*768了就更到不了边了,我把图片给传上去大家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往大家给指点一下,我是个初学维修的,谢谢那位大哥帮帮忙啊、、 后来经过仔细测量发现一个0.33欧和一个1千欧的电阻变质了,二次升压就不够了,所以出现能调但调不大的现象谢谢各位朋友的提醒,在说一下那个0.33欧的电阻是直接接地的,那个一千欧的电阻式往行场振荡芯片那边去的 ,

这个0.33欧的电阻是接在二次升压管S极和地之间的,它的作用是取样用的,如果它的阻值变大,会使取样电压升高,二次升压达不到要求值。同样,如果这个电阻取得小于标称值,会使二次电压升高,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
二次电压还是不够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不足.

网友:
那二次电源电压不足查哪里啊我换的是新的二次升压管啊!

网友:
升压电容你看了吗

网友:
看了我还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行IC发出行二次电源的频率信号了吗

网友:
二次电源电压不够就换二次电源的升压电容,这种电容如果用的是电解的话容易从下面爆,外观看不出来的,换一个试试

网友:
你的 二次电压是多少,报下,还有长城的这款显示器,枕较电路 爱 开焊的 ,行管集电极电压是多少

网友:
黑乎乎的看不清图片  .  既然升压了 , 升到多少?  测量 了没有?

网友:
主电压是多少啊?看看二次升压电路的电容>

网友:
重点查一下TIP122附近的元件,前天就修到一个这样的故障,结果是给TIP122供电的一个电阻击穿了,直接用导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