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台IBM CRT显示器和方正CRT显示器

楼主(2009-12-02):
今天来了两台CRT好象一台IBM一台方正的  IBM15寸 方正17的 开始没拆机我试机连电都不通拆开一看 压鸣电阻坏了 保险丝也暴了 进态测 初极开关管阻值低了 取下阻值正常 然后测初级次极都没异常 没装开关管加电 大电容300V出来了  随便到别的板拆了个开关管装上 没烧那里但是后级电压都没 我没想那么多 一般开关管坏了 3842也都牺牲 换了之后 加电亮了 心里高兴的 但是等我调完电脑分辨率在调显示器高低的宽左右的窄宽窄时只能调上下的左右的也能调数量但是没反映 我晕了拆开看高压包那也没什么坏 所有的焊点我该焊的都焊了 没用   方正的调到最高亮度和对比度看起来还是暗 高压包那调过了还是没用 我是修笔记本和液晶显示器 台板的 这些线路我都学过理论  可CRT我以为市场没有什么了 就没去学 只是了解了一下  除电源那快 其他只知道通病 别的NO了  哥们知道帮我分析下看看哪有问题 还有个大哥有CRT的维修原理和私路资料和图纸给传个 我没事也看看研究下  总是以为没的时候他就来了

网友:
原理不是很懂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两台都好了 方正的是换了高压包呵呵  IBM换了个三极管 具体是什么用的就不知道了 在上面测没阻值 取下也一点没有 换了就可以调宽缩了 但是在管子发热量太大 我考机了一下午是没问题 管子太烫有点担心 今天没事 在论坛下了个图子 对着瞎修 没想到俩台都OK了

网友:
想起来了那个三极管 型号是TIP122NP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