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2:曹操说”白马不是马“是强词夺理吗?

楼主(2009-12-02):
曹操说”白马不是马“的话,也许是对自己违规的一种强词夺理的解释,但是仔细想想是不是真的没有道理呢?请阅读编程问题1后,来说说,如果觉得有道理,说说你的理由。

编程问题1的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113-1-1.html

网友:
白马非马不是曹操说的 是中国古代伟大的逻辑学家公孙龙(约公元前320--250年)提出了一个命题:白马非马

网友:
这个故事是曹操规定军马不许踩庄稼,如果踩了马要杀头,结果自己的马惊了踩了庄稼,曹操不想杀他的马所说的话。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不清楚,但过去小人书上有流传,所以这个故事知道的人不少,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来提一个编程问题。

网友:
张老师你好 你能不能解答一下我这个难题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page=2#pid1201620

网友:
LS:你的问题我对笔记本供电没有研究。作为场效应管反向应用,把源极当漏极把漏极当源极,原来的GS现在应该看GD,一般应该处于夹断(增强型管),只有寄生的二极管起作用。我问了设计人员也是这么说。

一般来说,我看这些东西一般看特性曲线,但是找了多个MOS管道PDF并不提供反向特向曲线。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了解的人少,还是论坛上会编程序的人少,总之感兴趣的人少,只好我来自圆其说了。

从分类学上讲,马是一个类,白马或者是马下面的一个分类,这个类属于马但必须是长着白色的毛的马,其他颜色的马不属于白马这个子类;或者是一匹具体的马,就像曹操的坐骑。类是一个抽象概念,具有相同属性的实体都属于这个类,子类是类里面包含某些其他同类不同的特殊属性的一个群体,子类和类一样是一个抽象概念,不过加入了特殊属性要求。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去看,白马的确不是马,因为无论是子类意义下的还是实体意义下他们都是不同的。

面向对象语言里,类可以继承,产生子类,比如马这个类通过添加白色这个属性就可以产生新的类,即马的子类白马。马这个类可以定义自己的对象(实例),白马也可以定义自己的对象(实例),这些对象(实例)是可以操作的,但是无论类还是子类本身是不能操作的。

面向对象的语言通过继承很容易构造出新的类,只要通过添加或者改变或者舍去一些类中的属性就可以实现。
游戏“红警”里的所有物件我都可以通过改变属性来得到,只要给定不同的属性值就可以办到。例如移动速度,房子树为0,士兵为3,坦克为10;地面也可以通过改变属性来影响了移动物体的速度。这里房子是对象,树是对象,坦克也是对象,炮弹也是对象,不过就是具有不同的属性和属性值而已。

网友:
白马是马的子分类,按照生物学的规则,白马当然是马了。但是按照软件学科的父类和子类关系,就不一样了,按本例说,马是一个类别,没有实际的形态,但是白马就具体化了,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就像INT 和INT i 的关系,张老看对不对?

网友:
张老师说的跟书上说的没什么区别。
我们可以认为:类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它规定了它的实例拥有的属性,可以执行的挂操作,还有更细节的东西。实例则是一些数据,使用类这一规则解释它才是有意义的。
类和子类的规则是两种不一样的规则。
类和子类的联系在于:子类的规则包含类的规则。(类有的,它的子类也有。)
继承只是为了让编程人员不做重复学习而提出的一个概念。也就只为说明一句话:类有的,子类也有。

所以曹军的马,曹军的白马是不一样的。

由此可见,我们祖先早就有了面向对象编程的意识了。只是当时没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