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a200 电源开不了机,电池能正常开机请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2009-12-02):
今天接修一台东芝Satellite:a200 电源开不了机,电池能开机!用电源待机什么的都正常,但一按开关就保护,待机没有了,用电池的话是正常亮机的!电池灯也亮说明电池也可以充电,充电电路应正常字用电池开机的了之后接入电源也能正常使用      我换了隔离前的两个场管 还是一样开不了机,但不会保护了,电流在1A左右,现在不明了,像这种的话像是显卡问题了,可用电池的话又正常,请大侠们指点一下迷惑 会不会是显有问题啊,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坏了  刚修好一台M207故障和你一样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换了看看

网友:
无待机先把待机修出来,一般都是充电芯片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这超级菜鸟来学习了...大家都说是充电管理芯片啊..楼主你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不行,充电和IO芯片都换了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