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拆掉电源管理芯片就有复位?

楼主(2009-12-02):
本人也是做芯片级维修不常时间。最近老是修到370系列的板子(都是熟人的板,给小孩玩的)碰到了2片了。SB 82801A 。NB 810ET。U 是图拉丁1.2很经典吧。两片板子都是同一故障。开机无复位。数码卡上的复位灯灭。测主板上各个主供电都无短路。Q1 Q2 也无短路。电源管理芯片RT9231A。上U时测了此芯片主供电12.05。PG和输出电压0。拆掉芯片就有复位了。和该芯片有关。我换了个RT9231A还是不行,做上去就无复位。不知如何思路了。请教下大家。。

网友:
这样的维修方法是不对的,见意你没事时多看看别人的贴子。不加电源管理IC怎么可以去通电呀,这样本来没有问题的地方问题也都出来了,把问题点扩大了

网友:
我拆电源IC上U也没事。只是块810主板么。

网友:
这回知了。拆了电源IC Q1都会冒烟。我就赶快拔电源了。呵呵。

网友:
把电源IC拆掉通电会烧那个场管的

网友:
呵呵,说了你不听,这回给搞坏了吧,再说了就算你拆下来有复位了,哪也是个假复位,相信基地的实力是没错的

网友(2010-03-26):
学习了,以后我遇到这样问题也要注意.

网友:
呵呵又来一个胆大的----敢拆了电源芯片上电,你会印象很深的!

网友:
估计 南桥已经坏了。
370的板 ,虚的好多了。。再就是,如果你拆了电源IC,容易烧了南桥、
所以,南桥已经坏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呀,小心呀

网友:
先换个IC 看看 ,   在查下VID    还不行就算了   那也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换块主板

网友:
假复位,小心烧掉板子

网友:
一般拆了芯片供电芯片是不可以插电试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