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NFORCE4-A754主板开机一会自动断电,是什么回事?

楼主(2009-12-02):
精英NFORCE4-A754主板开机几分钟就自动断电,但是不上CPU就不会断电,不知是不是CPU本身有问题?我没有CPU换现在。

网友:
不是散热的问题,风扇都正常的。我有二块一样的板,都有这故障。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查一查是不是短路引起的电流保护

网友:
CPU发热是否太高了,这不是看风扇正常不正常判断的
CPU供电异常,发热量会高的

网友:
查一查是不是溫度線路短路引起的电流保护

网友:
谢谢各位了,真的是散热问题呀,我现在CPU上漆多一些导热硅脂压紧就不会掉电了。754太差了吧,我平时测机也是随便放个风扇在上面都可以。

网友:
开机掉电大多数都是CPU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