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开机亮几秒马上黑屏,有暗图像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09-12-02):
这个问题是我们修液晶最主要的活计。一般采用替代法排除。

1、高压板排除。找四根灯管,如带架子的那种,自己不用焊头了。如果开机灯管正常,说明高压板好。
2、灯管排除。找一通用高压板,最好自己改造一下,引出一插座接12V电源,将ON/OFF信号通过一1K电阻与12V相连,这样一插电就亮的试灯仪器好好了,这个可以用来测灯管一致性。

经过上两步,就可以判断出是哪部分有问题,可以分别处理。高压板问题一般代换吧。灯管一次性必须换四根,否则一致性不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来了。

网友:
灯管一次性必须换四根,否则一致性不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来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7200-1-1.html
换灯管是很麻烦的,而且四根灯管不可能都同时坏,这时我们可以用两口的高压板代换四口的高压板,即舍弃两个灯管不用就可以了,显示器的亮度会降低25%,不会影响正常的使用

网友:
除非是你自己用,对客户这可是在打自己的饭碗。他会说你不会修,没修好。

网友:
用二灯的方法,可以问客户同意不同意,亮度差别不大时应该可以的,简单

网友:
套用《疯狂的石头》的一句经典台词:“道哥,咱不专业啊”。可不能让客户来说这句话。

网友:
说得对.就是不能换两根。亮度不够,还得改高压板。两根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