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进系统问题集锦-你解决了吗?

楼主(2009-12-02):
近日发现,论坛里有不少贴子都是关于开机不进系统,LOGO 画面挡机,或系统装到一般卡死的 故障,不知道各位大虾都解决了吗?希望各位大虾能把自己的维修的案例发出来让我们大家来一起学习。

也希望各权威人士,重量级人物,例如张先生,月饼,各版主,能给些宝贵建议,在能开机,能跑马,各供电,时钟,复位正常的情况下,而不能进系统,该是怎样的维修思路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3Bfilter%3Ddigest  这里有一案例是解决的。大家参考下!

网友:
顶楼主,因为这是个相当需要经验才能判断的问题,依本人目前的水平,也迫切需要这个维修思路,望大家能指点指点。

网友:
BIOS本体 会引起LOGO 档机, 建议换个本体试试,  还有就是外设, 声卡,网卡,1394和TPM一类的芯片修到 引起死机, 你可以一个一个拆 来判断

网友:
对于这样的问题,也想得到一个完整的思路。希望大家都总结后再发出来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我说一点小小的经验,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有不对请指点指点。

我遇到的经经,包括系统装不上,或是装上,经常会开机进不了系统涉及的方面比较多。

第一点,电容爆掉,这是最最经常见到,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 一见到爆掉的电容立马是更换,绝大多数更换好的电容后,都可以正常,但是偶尔也有些电容损坏,但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症状,所以遇到这个问题我一般都尝试更换CPU,内存,南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

第二点,时钟频率,这种情况我遇到很少,但是,有些情况,他发出来的时钟频率不对,或是偏频。也会起发死机,系统进入死卡死,所以需要排查时钟频率的正常与否。

第三点,IO,我遇到很多次IO,更换之后,就可以正常装系统,机制不明,但是我想IO负责到很多设备,可能会连带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第四点,PCI总线上的某些设备有问题,会引发在装系统时出现死机,或是在装驱动时蓝屏,或是驱动装上了,可是,重启系统蓝屏掉,或是卡死,在进安全系统时可以正常,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好多次,我找不到原因,反正板是完蛋了,顺手,把集成网卡,声卡拆除,居然也修好过这种情况,所以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妨,把集成,声卡,网卡拆掉。

网友:
都正常没复位的话就不用修了

网友:
这个要具体分析,我说一点小小的经验,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有不对请指点指点。

我遇到的经经,包括系统装不上,或是装上,经常会开机进不了系统涉及的方面比较多。

第一点,电容爆掉,这是最最经常见到,这个相信 ...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