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菱I845GVM 一修二修三修 囧囧囧

楼主(2009-12-02):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目测打值没有问题
前一个月此板修过,故障为桥供电

上电触发,不跑码

首先按时序来修,先查内存供电,测内存供电脚第7针,电压不正常

找到内存供电管,测供电管输入极,3.3V正常

再测内存供电管控制极4V也正常

输出脚电压无,断定此管损坏

更换后,上电正常跑码

亮机

到此 主板故障修复,但是客户拿回家后,又说主板故障一样还是点不亮,我狂晕。我点了不下六七次,都没问题,没办法,只好叫客户又把板拿过来。
插上电,郁闷  又是不过内存跑C1,还一阵狂叫

又测内存供电2.5V正常

再测内存工作参考电压(内存槽1针)1.25V正常

再测内存总线电压(91 92针)91针电压2.1V 不正常(正常应为3.3或2.5V)

测92针,3.3V正常,正常两针电压为一样

找到这两个信号的线路,通过过线孔到了板背面

找到线路后测线路有没有相通
92针正常相通

再测91针线路,为无穷大,这张拍出来了三只手,怪吓人的。呵呵

无穷大说明线路中间有断路他细看,发现目标。

刮开线路,补上线

再上电,正常跑码

亮机,此板又一次被修复,之后就是我祈祷,不要再回来折磨我了。

网友:
断线问题确实郁闷,,但一般在修板的时候都会认真看下板有无断线或者掉东西!!
养成习惯就好!

网友(2010-01-22):
我以前只是测量 1和7 ,现在知道还有91和92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鉴维修经验,手上块845gv的板子,测试内存供电,vtt_ddr正常,内存总线供电91和92脚电压都为0.71v,跑线这两条都从板子北面通向南桥。是不是说明南桥有问题?

网友B:
我也有一块MS7102的板板,每次上一新内存,好,正常;重启或关机后再开机,跑C0,把内存放到其他正常板上,不能点亮机器,内存烧坏,测试电压正常,不知是哪儿出问题了,我一直在想是不是电容漏波不行,产生冲击电流烧坏内存,明天我不上内在,看看重启时,内存供电有多大,请明一下,内存为DDR槽,请凤城大师回个贴。

网友B(2010-03-06):
引例线路刮断,按理说,测91P应为0V,可为什么检测会有2。1伏,没有能想明白

网友(2014-12-25):
引用 网友B:
引例线路刮断,按理说,测91P应为0V,可为什么检测会有2。1伏,没有能想明白

可能是轻微断线引起的。

网友:
中间要是没有元器件相连的话,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MS7102的板板,每次上一新内存,好,正常;重启或关机后再开机,跑C0,把内存放到其他正常板上, ...

嗯,这种情况也有出现,电容滤波不良也会造成本身两端输出突变的直流电压烧坏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