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00加CMOS电池不上电

楼主(2009-12-02):
华硕Z9100(855GM+DBM)本来是CPU没有装好,装好之后发现直接上电,硬关机然后再开可以,报CMOS错,一看时间没有保存,就装硬盘进系统了,发现有蓝屏现象,然后就拆机发现没有CMOS电池于是就装上了一片,装上之后发现根本开了机,以为是南桥故障,找人重做了一个南桥,结果还是一样。于是量了开关连的U45E  SN74LV14发现8脚有输出,量了线路8脚直接进南桥的。图纸电路上8脚那个信号还连到Q62  UM6K1N (N沟场管)实际量了电路不通。但用SW6(我的理解:另一个关机的键)关机的话,南桥有发信号给Q62  UM6K1N 。现在故障:只要插上电就会起动,用开关硬关机后可以开机,还是跑系统,(装系统试过就是会蓝屏)。不知道为什么上电池就不能开机。

ASUS Z9100.pdf

网友:
终于修好了,查了半天,发现上电池32768波形就不正常,不上电池就正常。最后查到电池供电到RTC_VBIAS
有点异常。最后测量了一下C225发现只有90欧,于是换了一个,上电池量32768波形正常,上电触发OK。

要是早点看到罗创贴子就好了,不用那么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