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上内存有时钟,不上内存没时钟

楼主(2009-12-02):
一块杂牌855笔记本主板,上内存时,诊断卡有时钟,不上内存,诊断卡没时钟,但诊断卡都跑02,打内存和CPU的阻值,都有问题,但北桥已换过了,换北桥前跑02,换后还是跑02,现在已进入死胡同了。手上一时找不到同型号的时钟芯片,ICS uc400385,请问可以用其它什么型号的代换吗?或者应该怎么修呢?请兄弟们提点一下,谢了。

网友:
搞错了,是上内存无时钟,不上内存有时钟。已经换过多条内存了。北桥也换了,都是跑02.是内存槽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