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I945PLN一直在复位

楼主(2009-12-02):
翔升I945PLN一直在复位,打了主板主要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上电除CPU供电是1。0V外其他的都正常,就是一直在复位(复位灯一会儿就闪一下),我用示波器看了PCI复位点,是一直在复位现象。IO是ITE8712的换过,网卡芯片是8100C已经拆除了。

网友:
我建议你, 检查一下,复位跳线接口的相关线路。

网友:
复位电路跑线

网友:
查下一复位门电路74HC14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
775的CPU 1.0V的供电太低哟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修CPU供电,复位灯闪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