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维修一例

楼主(2009-12-02):
板型:IMB T40
芯片组。855PM+ICH4    ATI 7500
故障:加电不亮。
维修过程: 此板为同行送来的二手修过的板。目测已换过南桥。PCBUS芯片。同行送来时说。有时能开起。大多数时开不起来。上电。发现在测试卡没有复位信号出来。。测量-PCIRST信号电压为2.5V.
如上图。再测量R193的2端电压为3.3V。这说明南桥已经正常发出了PCIRST#。经过R193后电压被拉低了。。断电取下R193测量-PCIRST对地阻值。1K多。应该为正常值。。那为什么复位信号 经过R193后会变低呢。应该是某个芯片工作不正常而拉低了复位信号。。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PCIRST信号分别到了PMH4.H8.BIOS.IO.还有网卡。先挑起IO的复位信号脚。故障还是一样。。看来不是IO的问题了。仔细想、机器能正常的加电。只是复位信号不正常。那么H8 PM BIOS攻心应该没问题。本着从简单开始的原理。先摘下网卡。这时复位信号正常。也能正常点亮。。心想换上网卡应该维修结束。。换上新网卡后。加电又没有了复位。。心想是换上的网卡是坏的。再回来查网卡的工作条件。发网卡供电VCC3AUX电压不正常。实测只有1.5V

如果上图。。要得到正常VCC3AUX.Q86要处于导通状态。也是就其G极要得到大于3.3V的电压。也就是Q43要导通。Q43是一个PNP型三极管。要导通。其B极必然为低电。那么Q38也要处于导通。而此时Q38的G极1.5V。所以截止。自然后面也就不会有正常的VCC3AUX电压出来了。换掉Q38。上电再测。板子已跑码?
装上内存。进BIOS查看MAC地址已出来。。。
板子已修好。仍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我在一块正常的好板上人为让VCC3AUX变1。5V时。却一样能点亮主板只是网卡不可用。。。。。同样的一个电压为什么到这块板子上。不正常时却造成PCIRST不正常呢。:可是在X31的主板上。VCC3AUX不正常时却加不上电。

网友:
“我在一块正常的好板上人为让VCC3AUX变1。5V时。却一样能点亮主板只是网卡不可用。。。。。同样的一个电压为什么到这块板子上。不正常时却造成PCIRST不正常呢。:可是在X31的主板上。VCC3AUX不正常时却加不上电。"  不同的板子,設計的可能是不一樣的。也有可能是網卡芯片本身也壞了。

网友:
是的.把Q38装在好板上试的.

网友:
不可能是网卡芯片坏了.那个网卡芯片我上在别的板子试了.是好的.没有坏.说明一下.T40的板子确定有不同的.也就是板子布线不同.但是我用来测试Q38和网卡芯片的是找的完全相同的板.

网友:
强人啊!这都能弄好,楼主是哪个售后维修站的吧!

网友:
芦竹辛苦了,收藏了

网友:
这样经典的案例    先收藏起来

有些问题还想请教一下     没有复位信号  怎么还有时可以开机呢
现在把网卡取了  是不是每次都可以正常开启了

网友:
去掉网卡不会影响开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