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垃圾主板的毛病

楼主(2009-12-02):
第一块:AMP的主板754的CPU试机好好的跑马也正常,拔电后再试直接就FF了。。纠结  刚开始还以为是CPU座空焊呢,,压了半天还压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测电压,每每电压都正常,而且BIOS得22脚也有跳变  唯独内存槽的16 脚无电压   但是17脚有2.5V电压     这下我不知道咋办了 该测得我都测了。。CPU供电也正常。。。大家帮忙分析下    我想问下BIOS的22脚有片选是不是就证明CPU已经复位了啊?    我知道这时BIOS肯定已经选中CPU了  但是就是不明白AMD的板子

第二块:冠盟的845主板  478的CPU   也是开机转一下就不转了,, 测对地阻值都正常   拆掉电源IC和上下芝麻管后还是保护,,纠结  又拆掉串口芯片还是保护,,,,这下我彻底郁闷了,,请教群里的各路杀手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1>CPU有没有坏。AMD的不要直接拔电,容易坏U
2>保护分电源保护还有主板保护:断电后绿线为高电平。是主板保护。可能是CPU供电煤出来导致的 。绿线为低电平。就是短路了。

网友:
饼哥不轻易回答问题,珍惜

网友:
没有诊断卡和假负载想修主板不太容易

网友:
饼哥,,,你说的那些我都知道的,,  第一块暂且不说,,而第二块我最后发现不上478的CPU开机就会转一下然后就不转。。上U后就能正常开机了(不知道是不是属于保护了?),,我测了U供电时1.55V感觉有点高,,至此无从下手了。怎么解决CPU电压过高的问题呢?

第一块CPU正常着,CPU电压正常,唯独内存的16脚无时钟,17脚有2.5V的电平   请问大师内存的16和17是不是时钟脚?    我按压了很多芯片还就是不跑马啊,  对了知跑了一下  好像是8F然后就停那里了。复位后直接就FF了,,,,测了BIOS也有片选啊.再次请教饼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