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BDA工业电源维修一波三折

楼主(2009-12-02):
近日接修一台网友发来的LAMBDA工业电源,维修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是我维修时间最长的电源,觉得一些地方还是值得与大家分享一下:
该机电路设计非常巧妙,用料好,整体布局也算可以,可惜是二修的,发过来之前已经给人修得很惨了,维修过程也其实也是很简单,先把一修修乱的地方接好,恢复原样,买来一样的STTB6NC90Z换上功放管,马上就有输出了,以为就完事了。谁知刚接几秒钟,马上就炸了,以为买的管子质量不行或其它问题,再换上清理干净,一接,又是几秒又炸了。这下不敢轻易上管了,又仔细检查了下电路,发现没什么问题,至此维修陷入困境;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一来就马上打电话,找原装管子,因原配是ST的TO263封装的6A/900V的MOS管,打电话问了不下三十家,都不敢说有原装的管子,这才知道原来先前买的是假的管子。想换其它管子,手里头有大把各种型号的管子,但不是封装可以但电压不够就是电压够封装太大...无奈之下找到一家有仙童的原装管子,是220封装的,买回来之后马上按263的样子改装,装上去,(焊接过程用去20分钟,主要是TDK用的铝基板,散热很快,只能用白光的882风枪吹上去,吹完再洗板),这次试机五分钟,以为可以了。但开机不带负载已经很热了。觉得还是不正常。查来查去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实在没办法了,只能画电路图了。
画图又用去半天时间,画完图才发现原来这电源用的是有源钳位电路,分析一下会不会是主动钳位部份有问题呢?用双通道一齐测一下波形,果然钳位管的工作状态不正常。正常情况下钳位管的波形是和主管的波形正好反相的,但本电源钳位管驱动波形有很大的失真,特别是相位,有很大的一部份,大约二分之一都是和主管波形同相,幅度也不够,找到原因了就分析线路图,检查相关电路,发现是电路中有个贴片二极管漏电。更换后波形就对了。装上去,带上负载,试机30分钟左右,又冒烟了。
....省去反复排查,反复试验三天的过程
最后发现买的所谓原装的仙童的220管子是打磨过的,还是客户有能耐,客户不知从哪里拆了几只原装的管子寄来装上再带上负载试机一天,屁事没有。

这次维修的总结就是一定要用原装的管子,卖场说的什么原装你就当他放屁好了。
贴上几过程图

网友:
很好的文章,不过挑点毛病——一个是有个别错别字(示波器),另一个是少电路图(局部就行,上传的话,我为你再加分)。
希望以后能再次见到楼主的大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附上主电路架构图

示波器忘上写上了,本意是写用示波器的双通道

网友:
终于见到杨工的大作了!一直以来我都希望能够有高手分享示波器修电源的经验,今天终于得偿所愿。

900V6A的mos管子真的那么难买吗?连深圳这种电子元件经销商遍地都是的地方都找不到原装的?杂牌的和原装的区别在哪里?是导通电阻还是耐压、开关时间的问题?

我也说句不好听的。杨工在技术上还是有点保守。其实你的技术在论坛里面已经是顶尖的,即使详细分享一两个案例对你来说绝对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即使是我,可以说随便拿来一个atx电源我都可以修好,只是一个时间长短的区别。但是对于这些工业设备,即使有全套资料给我,没有一年半载都不能消化吸收。维修电源经验非常重要,你的经验无人可比,而本论坛专修电源的实在太少,因此不必担心别人争你的饭碗。
我知道杨工很忙,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上上网。言辞之中有过火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不管怎样,我对你的敬仰和支持一如既往!

网友:
回复 网友B:
900V的管子大把,能耐900V电流6A而且封装要TO-263的更少,所以就退而求其次找TO220的,TO220封装的也是要那种金属头封装的(不是绝缘封装的)很少,通常我们用的900V的管子都是TO3封装的,太大了,根本装不进去。
真管和打磨的假管在这个电源上的最大区别是耐压,我把烧坏的假管用工具撬开,无一例外都是过压烧坏的,而且钳位管的耐压要求特别高。
最近在为注册公司的事情上花费了很多时间,柜台的事都是小弟在搞了,只是偶尔有空才过去看看。

网友:
对于杨兄我深有同感,技术保守,再有要价太高,有电源不敢寄给你修,来回路费就得30元,普通服务器电源你再要个200多就不如买新的或淘换二手的了。呵呵,不要生气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你左手拿的这个开关是自己做的吧?轻触的还是普通的开关?

网友:
对于杨兄我深有同感,技术保守,再有要价太高,有电源不敢寄给你修,来回路费就得30元,普通服务器电源你再要个200多就不如买新的或淘换二手的了。呵呵,不要生气
引用 网友D:


象楼主举例这个电源,收200还低了,人工都不合算。
维修价格压的太低,有啥好处?现在维修业恶性竞争已经很严重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西门子的大型干洗机上的一个铝壳封装好的模块,西门子原装1500,代用的700,后来拆开一看,几根线,一个继电器,把原装的修好(继电器都没换,把线接上而已),收了300,人家还请吃饭一顿

网友:
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楼主收费定价,当一个人干活有选择余地时,一些低价值的设备他也会报出高价,毕竟时间也是钱。

网友:
个人认为,价底我不认可,如果现在价太底就没意思
我现在搞得东西少,价还好

网友:
呵呵,多谢各位捧场
关于在技术保守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定义是什么?王君乐兄在QQ上和旺旺上有几次问我一些维修电源方面的问题可能回答不能令你太满足,但其实我跟你说的是句句是实话,搞维修有点类似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关健在于维修的过程中所得的数据来支持的,比如跑线路,比如自画图,靠别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比如说你问我DELL的250W电源有什么通病,我就不知怎么回答你,每一种电源每一个电源的故障现象都不一样,维修手法也有所区别;比如说你问我有无384X系列的ATX电源线路图,我老老实实跟你说没有,你又说我不讲真话。
搞维修最紧要靠自已平时积累,别人是很难对你有很大的实质性帮助的,那些最基础的东西自已要懂,要熟,遇到不懂的东西要先自已研究,实在没办法时静下来想一想,最忌心浮气燥,一上来就想凭眼尖看看有没有死鸡捡,凭经验先换这个,再换那个,换完不行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最经常修的就是这种给几批人修几次,换几家都修不好的电源,好好的一个电源,本来很简单的故障给搞得很复杂,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有心。比如说本来是没待机偏偏把所有的IC都换掉,所有的电容都换掉,但偏偏不修待机相关电路。
关于收费问题,我觉得是见仁见智的,这个市场有太多人都是以为买一个二手电源20块,你收费高于20你就是JS,就是黑。但我维修东西是不看市场上买一个多少钱的问题,是对你来说有无维修价值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垃圾长城电源,你买一个二手的50多,我修好25,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来修,为什么?据很多老客户反馈:因为买一个二手的其实用不了多久,而维修过的电源比没有修的二手电源要好用,要耐用。(我们修过的电源一年之内的返修率是很低的,虽然我只给人家保修三个月)我们曾经修过一台IBM的486电脑,你猜我们收费多少?那是一台给N多家修过的,修得几乎报废,最后我们搞定,收人2500块,人家还高高兴兴地请我们吃了一顿。因为这部机子搞不定客户的整套B超系统就报废了,这就是维修价值所在。也许在某些朋友眼里可能会觉得这样一部电脑卖给你10块你都不会要,我们换一个电阻和一个IC收人家2500实在太黑了,但我们又不是卖电阻的,就像微软不是卖光盘的一样。像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其实修一个服务器电源收200元真的不算贵,元件不值钱人工值钱。有时修一个服务器电源一个小时都修不好。

我们有很多客户并不是直接的客户,是同行,是常做常有的那种,那我们的定价又不一样了,跟他们合作我们是本着双赢的态度来的,我们会充分考虑客户的空间和自已的成本折中定价。
但有些客户切并不吃你这套,他们的出发点是维修这里不赚客户钱,在其它地方赚回来;有时他会直接把你给他的报价报给客户,搞得最后直接客户又拿这个来压你的价,搞得你很被动。所以我们一般开价就开个很公道的价,不还价。
搞维修是技术活,但首要条件是自已能活得下来,有些本来利润还算可以的,但被某些人一搞,搞得我们跟装配工似的,像讨饭的一样低声下气地影响生活就没意思了。比如说修主板,华强个个都是收15块一块板了,我就不是很明白这15块里头到底有多少是利润?像修液晶,以前是收100,后来是80,60,50,现在很多人都搞40,30了,这样子还搞个屁。有这时间我们还不如下盘棋玩玩。所以现在我们只修自已专长的电源和工控方面,有定价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说的是普通的服务器电源。实际上维修费应该与维修物品的价值(购买的价格)成正比,我的那个浪潮的服务器电源买个才400-500.当然要200维修费谁都接受不了。楼主这个是工业电源。我没搞过所以不敢评论这个电源的维修价格。维修价格占购买价格的比例我觉得应该搞个社会调查

网友:
“实际上维修费应该与维修物品的价值(购买的价格)成正比”,实际上修你的普通服务器电源与修工业电源花费的时间、元件钱差不多。楼主是开门做维修的,是一种商业行为,自然要站在商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网友:
我觉得杨工说很好,技术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一定高度的,积累的过程是很漫长的,实际做维修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有的人简单几句或只是看了几次就会了,而有的人不行。
还有图纸的问题,真正的高手完全可以无图工作,因为大概的原理结构都心中有数,可以数百个元件中迅速找到关键的测试点。而维修的方法很多,类比,代换,更高级的就用示波器走原理了。

网友:
对于杨兄我深有同感,技术保守,再有要价太高,有电源不敢寄给你修,来回路费就得30元,普通服务器电源你再要个200多就不如买新的或淘换二手的了。呵呵,不要生气
引用 网友D:

这位兄台和杨工似乎有点不愉快的记忆哦。对于坏电源来说,造价越高的电源,维修所需的时间就越长,需要的技术含量就越高,但最后结果往往是换了10多块钱的零件就搞好了。一个服务器级别的电源,200的话以深圳的物价来说并不算高。想想深圳随便一个旅游景点的票价都是150-180以上。要养活杨兄这种人才,这个收费无可厚非。还有王兄自己在电源方面的功力也不浅,你自己都修不好的东西,已经难倒80%以上的人了。能够用200块钱学到自己所缺乏的知识和经验,值得。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争得,开的起价格也要有水平修好的。楼主的经验学习了,那个事lambda 600系列的电源吗?

网友:
我说两句:
1.货卖认货人,两厢情愿,大家高兴
2.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但从生手到熟手再到行家,积累过程漫长艰苦。所以不能在一点上来讨论价格高低。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其实搞维修最忌心浮气燥,有时真的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有时就是些很细小的地方影响了我们的维修速度和质量。比如焊接质量,比如绝缘或散热处理不好,元器件使用不当...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地方影响最大,很多二修或三修的都是这些地方没处理好才会修不好。
      我们搞维修,要尽可能要求做到完美,比如元器件一定要尽可能用新品,正品,特别是电解电容装过机的一定不能再用。比如每一个焊点都要光亮(用好的焊锡和适当的焊接温度),每一个元器件都要装正,不影响绝缘绝热的要求(有时为了拆更换拆装某一个元件可能要拆一大堆东西,这时就不要怕麻烦)如果大功率器件不仅要考虑散热还要考虑使用中的情况,比如振动或受应力变形,高压放电可能,发热量大小,会不会影响散热风道等等;分析故障产生的原因,是设计不良,元器件质量不过关,便用环境和保养不当,超范围使用,偶然发生,有异物进入...来采取相应的措施,这样才能保证维修质量,更主要是提高我们管户的忠诚度。(而不是客户一过保就坏了就很影响我们搞维修的信用度)。而这些过程说来很长,其实在维修过程中是很容易做得到的。俗语说“有打无打,样子要做到”。
当你的维修质量有保证了,客户相信你了,相信维修过的东西一样好用了,就会相互介绍,自然客似云来,价钱相应地收高一点点客户也觉得划算。
搞维修个人以为搞价格战不可取,也做不长久,虽然说价格走低的这个趋势无可避免,但我们又不能像做产品的一样靠推陈出新来保持利润(像Intel AMD...),所以我们可以在维修质量上多下功夫,在服务上多动脑子,以期尽可能的保持合理利润。如果能做到规模化,产业化就更好了。

本人是楼主,但之前的号密码忘了,所以注册了这个号。刚好之前的名字有朋友反映不好。

网友(2010-01-08):
是啊,维修这份职业岂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没有个五七六年的经验积累,根本谈不上是技术,其实修东西,应该根据个人的特长专攻上一项到两项,这样就会进步的快,而且可以精通,到那个时候,还发愁你不会小有名气么,个人愚见,不对的地方,兄弟们指正。

网友:
会画圈不值钱 但知道在该画圈的地方画圈就值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