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MP M3C键盘、PCI报错问题几经周折处理

楼主(2009-12-02):
一台STAMP M3C机器,台湾品牌,蓝天生产。客户拿来故障是开机自检报错:WARNING CMOS CHECKSUN INVALID-RUN SCU;WARNING KEYBOARD CONTROLLER FAILURE;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拆掉键盘,还是同样报错。外接USB键盘也无效用不了。感觉应该是南桥问题,直接跟客户报价说换南桥。由于自己没有BGA返修机,把机器发给朋友处理。我跟朋友说这机器估计是南桥问题,你看再次判定一下。朋友加焊了南桥,故障依旧。换了南桥,也一样。他考虑着换EC,但EC是有带程序的,没有料一样带程序的EC换。所以跟我说这机搞不了了,发回来给我。

机器又回到我手,看着感觉会不会是BIOS问题。但又想想,都能自检报错了,如果BIOS程序坏,也应该坏不到哪去。所以就想想会不会是BIOS设置的问题。但因为内接键盘与外接键盘都用不了,没法进BIOS。凭着这点思路,就盲目的不时拨插外接键盘,并反复开关机,不时的按进入BIOS的外接键盘的F1(是不是F1键盘忘记了,就当是F1吧)。居然出现奇迹,一次不经意间居然进入了BIOS。进入BIOS加载默认设置,保存重启开机。没有报错,并能顺利从光盘引导。到此,估计是BIOS设置问题。心想问题解决了。谁知,关机,断电后。再开机,又出现同样三个报错。在这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关机时接上外接键盘,再开机,就只有WARNING CMOS CHECKSUN INVALID-RUN SCU;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这两项报错,并且外接键盘可以用。如果是开机后再接外接键盘,就同样是三项报错,外接键盘用不了。到此,问题明显是怎么回事了。进入BIOS后再加载默认设置并做一些启动顺序的更改,保存退出。光盘引导装系统,看电影,一切正常,并且内接键盘只是个别键用不了。但问题又来了,断电后,再开机,又出现上面提到的三个报错(此时在开机前没有接外接键盘)。现次开机前接上外接键盘并进入BIOS,看到前面所做的启动顺序更改又恢复默认了。心想应该是BIOS电池没电了。换了BIOS电池后。再进入BIOS加载默认设置。此后,开机前不接外接键盘,断电再开机也不会出现上面提到的三个报错,只是个别键(好像是只有一个R)用不了。至此,问题解决。

问题点:一、内接键盘坏了,导致自检不通过并报错,在这个时候接上外接键盘,同样是用不了。只有在开机前接上外接键盘再开机,外接键盘才可以用。但此时还是会有这两项报错:WARNING CMOS CHECKSUN INVALID-RUN SCU;PCI WARNING:Card requesting  IRQ,NO IRQ assigned。
        二、BIOS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后,并在开机前接上外接键盘,进入BIOS,加载默认设置,保存退出。另两项报错解除,问题解决。

网友:
笔记本的内接键盘损坏比较多,特别是这种老本,维修时应先排除易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