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忙看能不能解决

楼主(2009-12-02):
p4主板威盛芯片组,只要插上PCI网卡,能正常开机自检通过,但在进入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不动,拔掉就一切正常,诊断卡跑80,网卡是好的,三条PCI插槽都是这样,键盘鼠标都能正常使用
曾经主板主供电插头,显卡供电,COMS供电各有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鼓包漏液,更换为国产同容量耐压的电容

网友:
建议重新换些好的电容。。虽然是国人。但是对于国产的东西还是不太信任。。

网友:
有集成的网卡不,把集成网卡芯片吹了

网友:
赞同楼上观点,拆掉还不行,打一下PCI AD值来判断南桥情况

网友:
无板载集成网卡,无意中拔掉网卡,插上一个PCI声卡,结果开机能进入系统,再插回网卡拔掉声卡开机能进系统,但两根256的内存只认一根,再拔内存重插又恢复原来故障现象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的2极管是不是挂了。内存供电在2.11到2.23应该就是那个管挂

网友: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