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问题

楼主(2009-12-02):
本人对普通示波器的使用也就基本停留在 AUTO 上
使用过 SS-7810 SS-7821
不知道如何调节出来如下这样的效果呢 ?
比如在测试不跑码的主板时,我想测试一下BIOS是否有帧周期信号。但是我们的示波器都是一闪而过。。根本看不到信号的变化。。
如果能调节出来,让他录制视频。然后慢慢回放?
或者告诉我。我这个示波器根本就不支持。。。我也就死心了。。

网友:
我也进来学习下

估计7810不行吧?可能我以前的那台54622A的可以

网友:
现在正用54600B

网友:
想不到也有饼哥不会的

网友:
以往在TK上面如果设置auto的话也经常是一闪而过,一般可以手动设置时间(秒/格 时间调长一点点)

网友:
你那示波器是多少MHZ的啊,好像低于100M的都不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每次问人家都说可以看到,就是将不清楚过程,我用的也是7810.

网友:
用触发功能就可以了
我只用过 泰克的,TRIGGER ,菜单里面类型选 边缘,斜率根据选上升或下降, 触发选自动。耦合选噪音抑制。

上传一个我捕捉的 1R8M-1R8A的波形

网友:
7810看看帧周期信号是绝对可以的手动调节v/格,us/格 ,上升弦触发,触发电平

网友:
期待高手 写个教程 。。~

网友:
7810没有捕捉功能,数字示波器采用。

网友:
谢谢萧哥指导。死心了。呵呵。。。

网友:
楼主的愿望用存储深度大一些的示波器是能实现,先用大时间刻度,再用ZOOM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