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945 USB插了没反映

楼主(2009-12-03):
今天收到一块945的板....

说插上USB设备通电没反映...

结果...试了下....

无论是插上USB鼠标...还是U盘...都认不出来...
首先...接了个鼠标...个个孔...都通电..就是..不认..没反应...
插了个金士顿的U盘...电源灯一直再闪...没停过..不对劲...就拔了...
插了..台电的...电都不通.....后来一起插...一起在那闪个不停...奇怪...
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大家..教教我...会是哪里芯片问题??

可以排除驱动..
PE     XP    下...均不行.....

网友:
检查一下 usb 电路
再检查io 或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虚焊的问题??
因为我看他那块板...最起码有半年没动过...

网友:
今天收到一块945的板....

说插上USB设备通电没反映...

结果...试了下....

无论是插上USB鼠标...还是U盘...都认不出来...
首先...接了个鼠标...个个孔...都通电..就是..不认..没反应...
插了个金士顿的U盘 ...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板卡级维修,没工具吗?万用表之类的
先检查供电,再检查数据线路,USB电路不复杂,跑下线路

网友:
对,跑下线路,如果没有发现问题 那就要怀疑桥了

网友:
上楼画的真不错,楼主的板子是不是有几个USB啊,是不是全不能用啊,如果是全不能用,请查下USB 5V供电,供电OK,请换南桥一准好。如各别不能用,那你就按上楼所画来修吧。

网友:
谢谢6楼,图收藏了。这图使人思路一下清晰了。

网友:
查供电5V是否正常,正常的话跑下线路 看连接的小电阻小电容  你的这种情况插上U盘 小灯都不亮 可能供电的问题 看1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回答...
我等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全部都不能用...
所以...才觉得奇怪...

网友:
南桥有危险,有条件的可以先判断时钟

网友:
量過了…
有5V電
時鐘第一腳都是3.3

网友:
先从小到的排除法。。。大部份是虚焊造成的。。。。要不就只接换南桥撒。。。。USB接口也以起换掉吧

网友:
5v 供电   对地阻值的是否一样        南桥       保险

网友:
看样子南桥坏了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第一次吹……吹完後…插上東西…顯示未知設備……原本啥都沒提示…我有打算再吹…但怕吹壞了…橋上加散熱片…再用風扇散熱…從下面吹……這樣會不會有用?我量過場館…有1.5  3.3  5  12  等伏數…

网友:
現在四個有一個插了之後…電腦有反應…就出現…無法識别…
其他三個插了…都只通電…但電腦沒反應…

网友:
换个USB接口试试, 再检查下IO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关接口事......四个接口...
分开两个地方...怎么会关接口事呢..

网友:
有效就说明方法对了!

网友:
現在真的是毫無頭緒……
不過發現了一個小問題……
就是電路板上有小小的吱吱响……我懷疑有電容壞了…發出怪聲……但沒有鼓起的跡象……
請問大家…電容會不會導致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