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D NC6400(LA-2952) 运行速度很慢(附电路图)

楼主(2009-12-03):
NC 6400 运行速度很慢
机型 HP COMPAD NC6400
芯片组:945PM+GBM
板号:LA-2952
作者:杨帅(小贝花)
故障表现:开机后运行速度很慢,点亮到进入系统要5分钟。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反映用着就变慢了,很慢了。拆机目测主板没有被维修的痕迹,也无明显腐蚀和进水的样子。既然是能点亮的机器那么芯片组方面的问题,暂时排除。根据DELL某机芯的启发,怀疑是适配器检测电路出了问题。KBC不能正常的识别到适配器的存在,将CPU降频使用,所长产生了运行速度很慢的表现。
  首先是适配器由PCN1电源接口接入主板,ADPIN为接口内壁电压为18.5V经过PL1为VIN状态电压为主板供电,而中间那个针的电压为6.5V名称为ADP_SIGNAL。如图1所示。

  (图1)
ADP_SIGNAL连接到PU25这个LM393电压比较器,VIN为其提供工作电压。PQ62是增强型P沟道MOS,根据图2可知:PU25A第3脚电压等于ADP_SIGNAL电压约为6.5V,第2脚电压为VIN经两电阻分压而来他的电压可以计算而来,
根据欧姆定律可知I=U/R,该电路中两个电阻串联所以其电阻R=PR224+PR236=32.6K欧。
假定VIN=18.5V因此
I=18.5/32.6K
既然已经算出串联电路的电流值,那么根据欧姆定律可以计算出PR236上的电压为:
UPR236 =10k*18.5/32.6k=185/32.6=5.67v
根据上文的简单计算可以将分压公司化简为Upr236=VIN*PR236/PR236+PR224

LM393此时第3脚电压和第2脚电压比较,6.5>5.7V所以在第5脚上有由+3VALW上拉的高电平ADP_ID送到KBC。
因此在这里可以推导出 当VIN异常时大于多少V此时就会不输出ADP_ID到KBC,设异常状态的电压为X可方程:
X*10K/32.6K=6.5
X/3.26=6.5
X=21.19

当适配器异常时候VIN电压大于21.2V可能会导致主板不能触发或其他异常情况??

                    (图2)
那么PU25B的比较状态是,ADP_SIGNAL到第6脚,VIN经两电阻分压到5脚。
通过计算可知PU25第5脚电压为4.67V,第6脚为6.5V所以会拉低第7脚的电压此时ADP_EN#为0V与GND相连。ADP_EN#沟通隔离管PD7控制PQ3的导通,PQ3是增强型P沟道MOS,需要第4脚电压为低时导通出P2状态电压。如图3所示。

(图3)
P2电压到达PQ4上,PQ也是P管,此时G级的ACDRV#是低电平因此顺利输出B+。此时的冲放电芯片BQ24703的VCC上也有主供电。此时系统电源芯片MAX1999得到B+也产生了5V的VL电压,ON3和ON5保持高电平待机的        +3VALWP和+5VALWP得以产生。

在另一个比较器PU3A上,第三脚电压为1.85V,第2脚有5V上拉所以第1脚为低电平此时的ACDET为低,到PU4非门,将其翻转输出3.3V的ADP_PERS到BQ24703,当ACDET比ADP_PERS电压小时,BQ23703将ACDRV#电压保持9V左右让P管顺利保持B+电压。

  (图4)
现在让我们回到原来适配器检测部分来,实测PQ62正常,D级电压为0V。但是PD25的第1脚电压却为18V。让我们分析一下该电压为18V会导致那些信号异常。
PQ58的C级出18V,会送至PU21的第5脚,18V的肯定大于第6脚-级因此输出7脚18V到PU24这里。分别送至2个比较器的—级,可怜此时的+级电压由+3V和+5V上拉,完全没有比较的余地,输出低电平状态ADP_PS0和ADP_PS1这个两个信号也是连接到KBC的。        如图5所示。

(图5)
继而追其18V的来由,发现PQ58是PNP结果的三极管,此时B级有18.5V的高电平,为何还C级还出18V,所以判断PQ58损,跟换PNP三极管后C级电压为0V。
在测PU21的第5脚电压为0V,第6脚为0V,第7脚输出低电平。
PU24此时的第2脚和第6脚都为低电平,第3脚和第5脚电压都为0.9V,所以此时的
ADP_PS0和ADP_PS1都为3.3V的高电平发往KBC,装机进入系统30秒。故障修复。
Q58如图6

~~~~~~~~~~~~~~~~~~~~~~~~~~~~~~~~~~~~~~~~~~~~~~~~~~~~~~~~~~~~~~
文章从12点开始写,到现在已经快2点了。老眼昏花,如果有错误还需要大家多多指点和海涵。
同时在文章结束前我想就该主板上的两个信号质询大家一下:
可以了解在系统里运行速度很慢就是因为ADP_PS0和ADP_PS1这两个为0V导致,那么我想问这个两个信号导致是做什么用的呢?
既然前面已经有了ADP_ID到KBC了,为什么呢?

多多讨论多多学习,天天向上,你好我也好。

杨帅 2009 12.03 凌晨1点35分。

 会员9460722元2022-10-8 12:12

网友:
电路图

HP NC6400 LA2952P 电路图.pdf

网友:
我修到一个 以为I/O坏了 换了一个没有好就以为带程序的  放弃了,看看小贝花的帖子 才知道故障的原因,实在感谢!

网友:
楼说 说的是的。这里的LM393只是作为一个电压比较器,
+》-就可以了输出 一个有上拉电压的高电平
+《- 就 将输出端接GND 。

想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去下载 LM393的 PDF研究。,

网友:
请教小贝,PQ58在这里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好像也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它在这里 只要C出 低电平 ,那边的ADP_PSO和ADP_PS1 出高完全正常了。

网友:
比较器的正端是高电平输出为高电平。负端为高电平输出低电平。名思意就是比较正负端的电平而觉定输出电平的高低

网友(2010-02-04):
请问一下,直接将LM393摘掉可以吗

网友(2010-04-22):
"所以在第5脚上有由+3VALW上拉的高电平ADP_ID送到KBC"----好象应该是在393的1P送出信号的吧,笔误

网友:
这两个信号应该是送到KBC来检测电源还是电池的吧。

网友:
楼主写得好详细

网友:
还有一点不清楚。单独使用电池会出现这个问题吗?电池充电正常吗?楼主的电路分析和维修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写得很好    现在还不是太懂   先作个记号   以后来学

网友:
楼主写得很精辟,不仔细看真的像走马观花。

网友:
不是吧,需要这么复杂的计算?故障点是算出来的?最后算出是怎么变慢的?

网友:
今天我也修好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呵呵,不是Q58坏了,而是PQ62呵呵

网友:
写得是好,,,啊,,,但是我咋就看得不太懂啊,,,有没有人可以教我一下啊,,如何看电路图啊,,本人在这里城心拜师了,,,有的请加我QQ769937335

网友:
太复杂了,楼主高手。

网友:
这么奇怪的的问题也能修的那么深入,楼主很厉害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去设计板子了

网友:
LZ搞错了吧,NC6400独显的板号是LA-2951P,LA-2952P是集显,对吧?这个应该是集显的。

网友:
看的不是太懂,精华帖怎么没有人出来回答楼主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