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V890-VSTA 无复位

楼主(2009-12-03):
华擎AM2V890-VSTA电压,时钟正常,复位灯长亮,当用镊子碰下74HC132D
门电路
的第五角时就有复位,这块芯片换过还是不行。这种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芯片

网友:
6脚电压变化?

网友:
74HC132D的第五脚经过272电阻后,连接到了IT8282M的第十一脚,当用镊子碰下11脚,11脚的电压从2.9跳变为3.6V,此时复位就有了 IT8282M换过还是不行,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开路 测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高 跑南桥电路

网友:
我也有一开一模一样的板子。。。和你的故障也一样。不过到现在也没解决 。真的期待LZ解决

网友:
版主进来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