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B2269带负载能力差,用SG6841代用的处理过程!

楼主(2009-12-03):
接一台神舟L19WDA的19寸宽屏显示器,不开机。
   拆开外壳检查,发现是长城代工的板子,5V电路上的电容鼓了,换了之后测试电源有12V和5V,接上驱动板还是开不了机,。上电不带负载电压正常,一带负载电压5V降到4V左右 12V升高到19V跳变。
   接下来是漫长的维修过程了:
   换300V电容,开关管,光藕,TL431,及电源部分的所有电容,测试过电路上各个二级管,电阻都正常。,,,,,,,,,,,,,,,,,,,,陷入思考中,,,,,,,,,,,,,,,,,,,,,,,,,
   由于没有OB2269换,看到贴子上有人说可以用SG6841代换,决定用SG6841试下,对比SG6841的电路,做了如下改动,将4脚的对地电阻由100K改为33K ,5脚加了个10K电阻对地(这个是对照了AOC的电源板上的)。
   通电发现还是同样的故障,可以听到了叮叮的响声,这下就陷入了痛苦中。
   决定放弃改个电源算了。
    看着电源板,想着如何改动,花最少的钱,
   这时我看到SG6841的7脚电路有点怪,7脚是SG6841的供电脚,原板上是经过一个D2的二级管,接了个1欧姆的电阻,再经过一个FR102到线圈。通电测量,发现供电有19V,对照SG6841的PDF,发现SG6841的7脚就只接个电阻,再通过FR102到线圈,既然说用SG6841代用,就改了吧,把D2去掉,搞了根导线连接,接驱动板通电,按POWER。蓝灯亮了。测量有12V  5V没有跳变。接上屏试,正常显示了。 :lol
     装好机器测试。
   收工!

网友:
对比ob2269电路,这个二极管导致供电不足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是否反向漏电?

网友(2010-01-03):
场效应管P6NK60ZFP可用什么来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