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用工控板进系统黑屏

楼主(2009-12-03):
如题,一家医院的工控板,装的是windows2000,进系统后就黑屏,但是进安全模式一切正常,就是装不上显卡驱动。
威盛S3-TWISTER-T芯片组,北桥内部集成显卡。
我想把北桥拆下重植下,不知道有用没有,或者是不是北桥坏了。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望指教下

网友:
是不是板载内存有问题啊?这个北桥是笔记本用的北桥,估计挂的可能性比较少,而且看你所讲的情况最多就是虚焊了。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会引起此类故障吧。建议查一下内存方面

网友:
就是装不上显卡驱动
-------------------------
先看看驱动问题。如果能排除软件的原因,可能是北桥了。

网友:
软件问题是可以排除的,以为驱动是原厂家带的。
现在我想问题应该锁定在北桥和内存,可是这种内存没见过(winbond的),不知道是否可以用普通的sd内存颗粒代换

网友:
看那上面有个内存槽,不知可否把板载的内存拆掉,插条笔记本内存上去试下。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不显示。
后换S3-TWISTER-T就好了

网友:
怀疑北桥虚焊,我们在西门子工控主板时也遇到过VIA整合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这个北桥是PN133T吧?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以前修过一张显卡,不装驱动可以显示,一装驱动就黑屏。你看看你这个板,黑屏以后死了没有。

网友:
如果是PN133T的北桥,那很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2010-01-02):
不是内存估计就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