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9-12-03):
请问南桥左上方,一般在1117边上的那个管子是干嘛用的,应该不是给显卡的吧,因为我那板没有显卡插槽的。高手指教。。。谢谢 我有2块因为这个管子的问题导致复位灯常亮,换了就好了。
复位灯常亮

网友:
南桥待机电压

网友:
此管坏,触发开关上电后,会导致南桥发热,这个管子是VDDQ的供电1.5v

网友:
1117 旁边的很难说,有可能是内存供电 , 如果是南北桥之间的 靠近显卡槽的是VDDQ管

网友:
南桥的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