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花屏后无显

楼主(2009-12-03):
IBM T60
机器拿来时客户说最后一次使用中花屏后不显示了,拆开机器来看发现机器问题远不止他说的。发现待机电压产生芯片U41 MAX1901 ,及北桥,内存电压产生芯片U7 MAX8632芯片处附近都有很明显进水过的痕迹。打电话后也得到核实,属于意外情况吧。于是先小心将这一块清洗干净后将主板放置烤箱,烤了大约10分钟后取出,然后测试各处主要分组供电的电感对地电阻无异常后通电,发现有了待机3M,5M电压,待机电流0.02A,尝试按开机键发现机器可以开启,电流直接到达0.95后再也不动。小心测试各处分组电压发现只有L11这个电感的电压异常,只有0.66V,且有波动,这显然是不对的。对照图纸发现这个电感是产生1.8V电压的,主要供给北桥和内存使用的1.8V。如果这个电压丢失,机器肯定是不能亮机的。仔细查看时发现1.8V产生电路的提供者MAX8632的供电脚17脚已经有了20V的供电电压,但是考虑这块由于遭到腐蚀,还是小心将此芯片加焊了一次。开机测试L11还是0.66V。测了L11下对地电阻有500欧姆的样子,考虑肯定不会是由于短路引起的,偷懒先将MAX8632芯片更换掉,结果还是一样。于是怀疑是否因为MAX8632的外围引起的。于是将有关外围小材料都逐一断开测试检测,结果发现R513这个2.2欧姆的电阻断路。更换R513后机器可以开机了,但是机器LOGO出现花屏,也就是客户所说的初始故障。于是将显卡BGA加焊了一下,机器问题就得到彻底解决

网友:
收了客户多少大洋

网友:
行内的客户。收了150。你说贵不贵呀哥们

网友(2010-01-14):
t60显卡不取胶直接做吗?这样可以吗?

网友:
可以啊,加焊啊

网友(2010-04-02):
那问一下一般加焊有黑胶的显卡都用多少温度呢?

网友:
不取胶可以吗,这样不会焊在一起吗????????

网友:
打黑胶的T60也敢直接加热,还直接OK ,太厉害了。有的是什么BGA的焊接台?

网友:
加焊BGA的这种维修,是不是去不了根?还会再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