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 IBM X31 北桥供电问题???

楼主(2009-12-03):
客户一款IBM X31 检测北桥无供电,自身这个
笔记本
人家修过,换过北桥的控制芯片MAX1845两个都被换过,又把这个芯片的两年MOS都换过,但我检测MOS只有一个控制信号为5V,我又把MAX1845换了几个但是电压还是起不来,请教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笔记本

网友:
关键一通电MAX1845就击穿了,我换了N个MAX1845都是那样

网友:
一通电MOS管G极与D极测的是穿的,但过那么几个小时G极与D极又有阻值了,然后又通又是穿的真的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民????

网友:
怎么没有人说话 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