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主板插电源自动上电

楼主(2009-12-03):
一块华擎P4i65GV的主板:478CPU+865GV北桥+82801EB南桥+W83627HF-AW
开始华擎P4I65GV主板不能开机,不跑码,更换三个场管后(更换位置如图所示) ,主板修复,但发现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在完全断开市电后,一般隔几分钟后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插上电源后主板自动上电啊跑码正常,可以正常使用!但马上关机后,拔开电源线再插上后不一定会自动开机。会是IO有问题吗?
请高手指点!TKS!

网友:
应该桥有虚焊的地方。或者你把IO重新焊一下

网友:
好像华擎 .英特尔的主板..插上电就会自动转的.....但 正常关机一次以后就不会了.如果碰上突然断电还会插电就转.....这样是正常的吧

网友:
检查开机电路,还有IO和南桥。

网友:
华擎P4I65GV主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板是正常的,刚通电都要风扇都要转一下,然后进入待机状

网友:
BIOS内有设置项,可以选择插电是不触发,或者是记忆上次的工作状态

网友:
BIOS还原下看看

网友:
BIOS可以设置来电开机的功能,
而且这块板就是这样通电会转一下风扇,再等下又转才能启动的。

网友:
华擎板有上电自动开机的功能,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

网友:
查看BIOS设置,或者进系统在正常关机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