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p4p800s-x死都不肯跑码!!

楼主(2009-12-03):
上电测试各电压都正常,复位也正常!!!就是不跑码???想刷下BOSI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刷BOSI试一下吧

网友:
清bios放电

网友:
你都检测了啥子参数 都是正常的。都是正常的。肯定就跑码了 正以为不正常所以才不跑码

网友:
刷BIOS
U座看一下是否空焊

网友:
各位大侠我正好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主板可以走码  先走到c7的时候就主板报警两声响,检查内存供电正常,南桥供电好像只有1.6V输出
内存换了4根了都不行。

网友:
把板子照个想上来看看

网友:
板上有關內存的 MOS 先換掉試試~

网友:
如果真的一切正常的话,那就只有先刷BIOS,不是BOSI,客户看到会笑话你的

网友:
我原来搞过一块,是座子虚了...

网友:
BIOS坏的也蛮多的,,,刷下是吧  注意是3M的哦  我修过一例是BIOS没有时钟信号的,,,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就可能是cpu座的问题了。

网友:
各位大侠我正好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请高手们解答一下!
主板可以走码  先走到c7的时候就主板报警两声响,检查内存供电正常,南桥供电好像只有1.6V输出
内存换了4根了都不行。
引用 网友A:

c7 查键鼠电路和IO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