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193(晶冠)电阻值

楼主(2009-12-03):
求联想L193(晶冠)开关管S级与地之间的4个电阻值。R217A ,R217B,R217C,R217D急急急急····                                                           大侠们帮帮忙啊 谢谢了

网友:
用一只S极常用的0.22的电阻焊在正面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一个机型  所用电源板也不一样的,。。。我这里电源元件的编号是9XX的

网友:
给你个参考。。。

网友:
0.33欧2W电阻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