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提示CMOS错误后死机

楼主(2009-12-03):
一联想电脑,开机后提示CMOS错误后死机,刷BIOS无效,请问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什么板子啊 要ecs的 估计是 座的问题

楼主:
科迪亚(QDI)主板

网友:
看看COMS 设置和键盘鼠标跳线

楼主:
老大,我是专修电脑硬件的,难道我还不知道键盘跳线的事吗?

网友:
LZ你这样说真让人伤心 在这里来的人 都是同行 你厉害 高手大有人在. 呵呵 低调

网友:
LZ也不要生气,可以查BIOS电路是否正常,CPU这一块也要查查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

网友:
bios有问题。南桥有问题

网友:
故障不详细

网友:
期望高手给正确答案啊。。不知道的别乱猜。。。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楼主:
换个IO试试吧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换个IO以后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