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1开机掉电脑

楼主(2009-12-03):
有时不能开机,开机就掉电,电流到0。8A就掉了,有时到开机画面主掉。请问这是不是CPU供电脑IC有问题啊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焊了 不确定 检测卡是不是跑的显卡就掉电啦 加焊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 CPU 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散热,再考虑电路

网友:
显卡不过某 加焊应该可以的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就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