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54B有背光但无图像

楼主(2009-12-03):
神舟HF-154B 液晶显示器  插上电源就有背光  指示灯不亮  测电源12V正常  高压板也正常  屏供电3。18V    摸主控芯片有些微热    不知是何故障   麻烦大家给看看

网友:
换驱动板吧。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是驱动板问题,加电亮是ON/OFF一看为高电位,不受驱动板控制。

网友:
驱动板没有起作用,换个板试试吧

网友:
换了一个乐华的驱动板  刷了一个程序好了

网友(2010-01-05):
驱动板吧,换个能用的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
建议修好,换的板没有原装的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