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是MS-7芯片问题吗?

楼主(2009-12-03):
MS-6580 V5开机不触发故障,跑线路后发现该板的3VSB一般八角场管(信号大概是7313),管一般受控制于MS-7芯片,检测该管5,6角有5VSB输入,3,7,8角无3.3VSB输出,4角是MS-7输入,电压为2.8,更换过该场管还是无3VSB输出,请问是MS-7芯片问题吗?
5VSB有,更换过MS7的34。35脚所连接的哪个0805的压降电容,MS7 第36脚(应有9VSB)还连一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地,该电容也更换了,在检测MS7 第36脚输出1.4V,万用表打MS7 第36脚阻值为10,初步判断为MS-7坏引起无3VSB输出,于是更换MS-7后主板故障解决。

网友:
有可能不是这个MS-7有问题了,你看一下3VSB的二极体是否正常呀,如果正常,看一下MS-7产生的9V电压是否。如果都正常才有可能是MS7有问题

网友:
测过MS7的9VSB 是4.78V 是不是过低 了?该八角管第四脚接“MS-7”  的3VSB-DRV,3VSB-DRV的正常电压是多少,还有什么因素能导致该八角管不输出3VSB(已更换过八角管没用)?

网友:
如果9V不正常,有可能是MS7的34。35脚所连接的哪个0805的压降电容有问题了,如果换了还不行的话,看一下5VSB是否是5V如果是,就是MS7有问题了,直接换MS7就可以了。(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必需确定3VSB对地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有短路现象,就要查3VSB相关元件,而不是在MS-7上面做文章)

网友:
5VSB有,更换过MS7的34。35脚所连接的哪个0805的压降电容,MS7 第36脚(应有9VSB)还连一电容,电容另一端接地,该电容也更换了,在检测MS7 第36脚输出1.4V,万用表打MS7 第36脚阻值为10,万用表蜂鸣,这样是否表明是MS7问题,手上无MS7,无法更换试

网友:
如果单是哪一个36脚对地阻值异常的话,也不能完全说是MS7的问题,因为这个36脚输出的9V电压还会去供LM358的8脚去供电,你没有MS7,可以先查一下是不是这个9V所供电的LM358坏了,从而引起把9V给拉低了如果有了MS-7可以换个,这种情况MS-7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今天从废板上拆了个MS7换上了,故障解决,特次声明非常谢谢“伧狼一修”的指导,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