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测试磁头好坏的指令

楼主(2009-12-03):
1  将硬盘模式状态切换至安全模式

2  进入程序后可以 terminal平台看看到 F>

3  加载Adaptiv 和SA defects 到RAM指令如下:

   F>R1

   F>R2

4  加载APP 到RAM 指令如下:

   F>j,,22

   加载完毕之后,硬盘操作级别会进入T〉级别

5  加载CERT CODE 到RAM 指令如下:
   T>R
   或可以通过加载Loader来加载CERT CODE 和CERT Table

6  T>/2

   2>s444,0,22

   2>U

   2>H0  切到0#头操作

   2>H1  切到1#头操作

   2>HX  切到X#头操作

在执行切换到相应磁头指令之后如果出现 head mask  或HM 说明该磁头损坏

7 也可以通过执行

T>T4
针对所有操作执行BIAS测试,如果开始执行测试之后出现 head mask 或HM说明磁头有问题

M21加载8.54的LDR M14加载3.54

网友:
版主们加点分啊 哈哈后续还有精彩的奉献

网友:
很支持东方不败先生的大公无私,,,,可惜我不能帮你加分

网友:
LZ是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2010-01-03):
这还真看不懂啊!
哪天找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Seagate磁头好坏判断方法

    PC3000的程序功能对于很多厂家都有针对磁头的测试功能,方便于广大用户判断磁头的好坏,但是由于PC3000当中希捷的维修方式多以指令为主,而程序又没有直接支持的菜单。所以很多用户初级用户都无法准确的判断出磁头的好坏。

黑色部分为硬盘的读写磁头,硬盘当中最脆弱的一部

读写磁头内部结构1

读写磁头内部结构2

读写磁头内部结构2

    一个正常的磁头具备了,最基本的读数据和写数据功能,大部分人认为磁头是一个整,从表面现象来看,确实是一个整体,但是它真实的内部结构,是分别有读部分和写部分组成,从以上3张多里可以看到,磁头读部分位于中间的红色部分,而写部分位于前端。

在日常使用硬盘的过程当中写部分的工作负荷要远远高于读部分,所以可以经常遇到这样的案例: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之后,重新启动电脑,硬盘的分区状态又恢复到了重新分区格式化之前的状态。在这个案例当中是一个很明显的磁头写部分功能失效。

    那做为专业的工作者者来说,如何更准确的判断磁头好坏呢,除了日积月累的经验之外(通过声音以及通过用户区表面扫描判断),可以通过利用手头工具的强大功能,帮助工作者更快速准确的判断出磁头好坏

PC3000现在已经可以直接支持几个厂家的磁头测试,其实从测试日志可以发现,其测试原理很简单,就是执行了一个写数据操作和一个读数据操作

PC3000UDMA程序当中对WD1600AAJS执行磁头测试的菜单

在开始执行测试之后,可以发现在 opreration 处,程序首先执行了 写数据操作

写数据操作之后,又相继执行了读数据操作

测试结果

    对于像Maxtor Western Digistal等这些厂家来说,PC3000是直接可以通过程序菜单执行磁头测试来判断好坏,那么很多工作者或经验还稍欠缺的工作者来说对于Seagate厂家硬盘的磁头好坏判断还没有什么好的头绪。

    经过以上的描述,可以知道要想确定出磁头好坏,无非就是确定出磁头是否具备写功能和读功能,如果具备就说明磁头是好的,那只需要在一个测试区域写入相应数据内容,并且执行读取操作,如果能正常读出数据说明磁头是好的

    知道此原理之后那只需要想办法做一个相应操作便可达到测试效果

对于Seagate测试磁头的方法有几种,其中这里所列出的是其中一种方法:

操作步骤:
(所有操作基于PC3000UDMA平台)

1  将硬盘模式状态切换至安全模式

2  进入程序后可以 terminal平台看看到 F>

3  加载Adaptiv 和SA defects 到RAM指令如下:

   F>R1
   F>R2

4  加载APP 到RAM 指令如下:

   F>j,,22

   加载完毕之后,硬盘操作级别会进入T〉级别

5  加载CERT CODE 到RAM 指令如下:

   T>R
   或可以通过加载Loader来加载CERT CODE 和CERT Table

6  T>/2
   2>s444,0,22
   2>U
   2>H0  切到0#头操作
   2>H1  切到1#头操作
   2>HX  切到X#头操作

在执行切换到相应磁头指令之后如果出现 head mask  或HM 说明该磁头损坏

7 也可以通过执行

  T>T4

针对所有操作执行BIAS测试,如果开始执行测试之后出现 head mask 或HM说明磁头操作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帮助大家能够准确的判断出磁头好坏

网友:
如果这是楼主原创 我们绝对会加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