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流法修笔记本使用方法(原名为恒流源使用方法)[转]

楼主(2009-12-03):
以下文字转自www.112nb.com

开机电流法修笔记本使用方法(原名为恒流源使用方法)
听大家意见,了改了它的名字。

待机(0.01-0.10)
1.按开机后首先是给个供电管理芯片出发信号,各路电压开始供电<电流跳变2-3次>
2.南桥得到触发信号开始供电,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3.南桥复位各外接设备初始化,南桥复位北桥<电流跳变>
4.北桥开始供电,北桥自我诊断完整性<电流跳变>
5..北桥复位CPU<电流跳变>
6.CPU供电<电流跳变>
7.CPU检测完整性,CPU给北桥工作完好信号<电流跳变>
8.北桥复位内存<电流跳变>
9.北桥复位显卡<电流跳变>
10.内存供电<电压跳变>
11.显卡供电<电流跳变>
12.内存检测360K完整性<电流跳变>
13.显卡检测完整性<电流跳变>
14.18.19.调取BIOS的LOGO界面,CPU简单运算,PWGOOD信号等
15.屏幕加电<电流跳变>
16.显卡发出信号
开机后每一次次的加电,都会把电流慢慢的增大,而我们要通过他的加电跳变来判断出哪个部分出了问题
上面写到很多的上电过程,其实大家没有必要一一的记下来,只要记几个大部件的上电时跳变就可..
以IBMT4X为例子
待机0.03 -  开机0.10-0.25  -  南桥0.26-0.54  -  北桥0.55-0.58  -  CPU0.59-0.75   -  内存0.60-0.70  -  显卡0.65-0.85   显示屏幕0.86-1.20  (电流只作为参考)
在这里一开机的同时南桥北桥CPU内存显卡等电路已经加上了电,所以主要关注他们的检测部分就可以.
这里比较难判断的就是显卡和内存之间,因为他们的检测基本上是同时在运作,所以检测到他们的时候会看见同步电流0.65跳变0.68的再跳变到0.65,在跳变0.68\0.65\0.68等3次循环跳变,很有意思~~!.
但是在这个期间电流不变或显示不正常难以判断故障的时后,我们可以拔掉内存接上外接喇叭看看内存是否报警,或用按压法来判断.....

网友:
不应该叫恒流源,工作模式也不在恒流方式下。

网友:
对的,,同意楼上说的。。。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太谢谢楼主啦~~~` 我正想去问别人要这些电流值~~~` 你真是雪中送炭啊~~~~

网友:
我大部分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判断的。

网友:
现在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   很有用    至少知道 电流是这样跳着走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受教,但有时跳变的很快,有没有更详细的

网友:
这个电流的大小跟CPU有频率有关系, 加上散热片与否也有关系。个人觉得只能作为参考,实际还是需要多积累才行。

网友:
10楼的说电流大小跟CPU频率有关系相信,可是跟散热片与否有关系我就不太明白了,这两者之间能量消耗不是同一种方式吧,愚见。

网友: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好东西就要好好学

网友:
只能作为参考,每种机型的跳变电压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好,我想问一下,拔掉内存后,要接外界的喇叭,接在那里,怎么接啊!请楼主指点一下吧!

网友:
嗯   我甚至见过要到2A才显屏的 ...

网友(2017-08-25):
这个有用,        先收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22-04-14):
学习哈,还不是很精通

网友(2025-10-19):
电流跳变直接反应出主板工作的当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