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上铜箔烧毁,贴片芯片怎样焊上去?(附照片)

楼主(2009-12-03):
液晶高压一体板上,一个细小的4606贴片8脚芯片烧坏,并把线路板上的铜箔也烧毁,遇到这种情况,怎样操作解决?把新的微小的4606贴片8脚焊上去?实拍照片如下:

网友:
请问楼主图片上的问题是怎么写上去的,看了看这个芯片的 没有散热的底盘 发热量不是很大 就直接飞线吧

网友:
底板烧了,就只能跑线路飞过去了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飞线就可以,,,只要知道坏的哪些元件就行!

网友:
答2楼的朋友:
1.图片上的问题是怎么写上去:打开自拍图片,点击右下"关闭这个程序并打开图像以便编辑(ctrl+E)"
2.4606贴片8脚,上面4脚与下面右边3脚吹焊估计可以,左下1脚烧毁看来只能飞线,但若温度高是否牢固? 是飞线至2号左边吗?

  另求4606芯片8脚定义

网友:
查清楚线路慢慢补线

网友:
只有补线来维修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补线就不用了,飞线吧。你这个是双管,先在地处将4606的地脚焊上,其他脚悬空,再将相应脚用导线飞一下,就解决了。补效果也不好。

网友:
2,3号看颜色是电容,双场效应管只有飞线连接了。

网友:
这个飞线就行了

网友:
传说中的飞线

网友:
飞线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