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插主板上不启动,主板电源灯不停的闪烁

楼主(2009-12-03):
电源的14针和 9针电压均为5V,短接14针。风扇能转,但接主板上不能启动。而且主板上电源灯不停的闪烁。求维修思路!

网友:
负载电容坏了吧

网友:
先换了低压电容试一下,应该可以及

网友:
不好意思,什么是低压电容?

网友:
测量一下+5VSB的电压是否也跳动?

网友:
查电源各路的带负载能力

网友:
诸位,请谅解在下修电源还是菜鸟。请把问题解决办法说的具体点!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