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1-TM/S PCI-E无显

楼主(2009-12-03):
现在一块华硕P5SD1-TM/S跑码75能听到啼的一声响,就没有显示,,插槽电压正常,,求思路,,请各位高手指点////
。。。。。
华硕

网友:
求救中请各位指点

网友:
用打阻卡打下阻值是一样.有可以是槽的针接触不好.建议用酒精进行清洗一下和刮下槽的针.不行就压下桥..

网友:
打过值一样的,,桥压过了,槽刮过,,还是不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试吗

网友:
这类板有些是压不出来的,如果各类测试点都正常的话,建议做一下北桥

网友:
sis的板子,好像有1.2vsb,1.2,1.5,1.8,1.8vsb的电压,请先确认一下,建议干nc

网友:
是进那里的呢

网友:
换内存供电MOS管,不管好坏看下,

网友:
是进北桥的管吗,,内存换过

网友:
还给显卡试试 一般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