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捷波主板不显示维修

楼主(2009-12-03):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台机子,说是没信号开不了机,刚开始是 拿到别的地方去修,那个地方说是主板问题不会修主板,哈哈,我心里按爽,接了下来,我是个新手,插诊断卡,刚开始卡跑码,跑到了29以为是显卡问题,拆了下来,看到显卡旁边有个电容爆了,心想是不是这个电容搞的鬼,接着把电容换掉,可还是不行,还是跑29,把整个板拿过来看了看,网上查了又查,基地也看过了,但好象没说什么故障,最后发现CPU座后面的锡好象有掉落的样,心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 ,先把CPU座加焊了在说,焊好后,上电,没想到滴的一声好了,哈哈,我的第一次就这样让我蒙了,在基地潜水这么久了,第一次发帖,还望指导指导

网友: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种情况 以后碰上留意一下

网友:
LZ很细心

网友:
谢谢张老师的评分很感动,哈哈,第一次得到分数,一定继续加油

网友:
修好的确很有成就感!继续努力 我也是菜鸟 呵呵

网友:
的确很仔细

网友:
你目检过关了,不错!

网友:
LZ真的很细心   祝贺你的成功!!

网友:
维修开头三板斧,眼观,手摸,鼻闻。最基本有效之办法。

网友:
你目检过关了,不错

网友:
最后发现CPU座后面的锡好象有掉落的样

这CPU座是什么样的,后面带针的?

网友:
你火眼精精呀。

网友:
我也是新手,LZ果然厉害,第一次就成功,

网友:
修主板一定要细心还要有衡心跟耐心

网友:
你的眼睛很好使啊,看来我师父给说的一点不假呀,拿到主板询问了客户板子故障后,首先是观察,这个目测很重要啊。所以我明年开店我 一定要把灯安得很亮才巴适啊,眼睛很好,光线差了一样看不太清楚啊。呵呵。谢谢你的维修经验了。呵呵

网友:
厉害~这都让你看出问题!!

网友(2010-01-10):
修主板和医生一样  望  闻  问  切   在咱这里面看  闻  问  测   楼主心思细啊

网友:
维修还是细心点好

网友:
领教到了仔细观察的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