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不定时掉电一例

楼主(2009-12-03):
常见掉电故障一般由温度过高,供电不稳,器件不良等所引起,本机由于是不定时掉电,并且冷机掉电几率更大,所以基本排除温度过高引起,应重点检查各组供电。
      首先通电,查各个电压,没有发现电压有异常,看来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啊,还是老老实实查时序吧,首先用示波器比较南桥的SLP_S3#和RSMRST#,掉电瞬间为 SLP_S3#在RSMRST之前掉,说明掉电与RSMRST无关,继续查SLP_S3#与PM_PWROK,依旧是S3在前,再查SLP_S3#与VR_PWRGD,终于有所发现,在SLP_S3#下降沿之前,VR_PWRGD有几次短暂的低跳变,见图,在查VR_PWRGD与VRON,在VR_PWRGD出现低跳变时,VRON并未有动作,查了下芯片供电,也未发现异常,看来问题就出在VCC_CORE部分了,本机CPU供电芯片为ADP3208,内部集成了MOS驱动,由于是输出不稳定,考虑到故障出现不很频繁,就直接换ADP3208再看了,更换之后故障依旧,再查VCC_CORE,发现在VR_PWRGD低跳变时,VCC_CORE有一个1.5V的尖峰,怀疑为MOS管不良或者滤波问题,看到主板上VCC_CORE的滤波电容有4个空位没装,就找了几个低ESR值的电容装上,再冷机测试,开机顺利进入系统,等两小时,再试还是很顺利的进系统了,反复冷机测试,未出现掉电现象,故障排除。
     此问题应该是通病,近段时间已遇到两次同样问题的这种板,另外一个故障更加明显,每次一开机就断,偶尔能亮一下,都是加两个电容就好了,估计是VCC_CORE电容质量问题,使用一段时间后ESR值变大,或者电容量设计余量不足,使用一段时间后容量下降,在CPU瞬间有大电流时,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了。

 会员671090300鑫豆2024-10-24 15:21

网友:
图为掉电时抓的图,通道1为 SLP_S3#,通道2为VR_PWRGD,设置为通道1触发.从VR_PWRGD开始低跳变,到拉低 SLP_S3#大约延时0.1Ms.从 SLP_S3#拉低到拉低VRON大约为15Ms.

网友:
这个是NEC电容漏电了。。。。不过楼住的方法没试过,呵呵,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有时间看看这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55860&extra=&page=1

网友:
CPU背后那个黑块电容为1200UF,2.5V,估计不太好找吧,拆装也麻烦啊

网友:
总觉得眼熟,,原来楼主就是GE?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 老是会被忽略的东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之前有个帖子,讨论这个问题比较热烈,所以把我以前写的一个案例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呵呵.
附上此电容的数据表.

网友:
哪位兄弟手上有这个板因为这个问题而换下的电容,可以依照数据表里的参数,实测一下容量,漏电流,DF,ESR,这几个参数,看到底是那个参数变化所引起.我本来想一探究竟的,可好久没遇到这机器了,所以一直未能如愿.

网友:
就是这个电容 NEC/TOKIN 0E128 CPU背后的一个大电容  拆机的不好找 我只好去买了几个过来 妈的 就是贼贵啊 20一个 ^_^

网友:
善用示波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看楼主是在工厂出来的吧,虽然看不懂那显波器表示什么,就是这样更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我修过一个IBMa21的机子。一运行程序就掉。开机不动一天都事。后来换北桥与外核供电电容修好看

网友:
10楼的兄弟你在哪里买的啊?我怎么也没找到哦。。

网友:
有空的话加我QQ402258135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过来感谢一下。。呵呵

网友:
太好了,又有一种新的解决办法,楼主理论很很强啊!

网友(2010-01-04):
东芝M200 的掉电问题是通病啊。

网友:
终于有人给我加分了,晚点再写点东西.哈哈.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
那个NEC的贴片电容的价格已经炒到20元每个了

网友:
东芝的机器修的少  不知道还有这么个通病  就算我知道了 也不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的理论知识太差了  怎么能把理论的知识提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