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液晶屏改装成液晶显示器

楼主(2009-12-03):
我这里有两块笔记本液晶屏,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 型号是: TX41D56VC1CAA,单灯管, 1 6.1英寸, UXGA(1600x1200); 另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型号是: TX41D57VC1GAA, 双灯管, 16.1英寸,UXGA(1600x1200)。
哪位果然能帮忙改成显示器呀》
谢谢!!

网友:
我这里有两块笔记本液晶屏,
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 型号是: TX41D56VC1CAA,单灯管, 1 6.1英寸, UXGA(1600x1200);
另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型号是: TX41D57VC1GAA, 双灯管, 16.1英寸,UXGA(1600x1200)。
哪位高人能帮忙改成显示器呀?
谢谢!!!

对不起,刚才有几个字打错了

网友:
这哥们挺有想法的,看看能不能把台式机改成笔记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哥们,比我更有想法!
哈哈哈

网友:
可以的,到淘宝上找卖家咨询一下就可以,不过他们一般不卖给自用的,一般都是卖给搞维修的人
液晶屏有相应的驱动,我前两天把IBM600改成电视用了,呵,一百块钱买了个四合一的驱动板,效果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有没有具体的卖家啊?

网友:
我这里有两块笔记本液晶屏,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 型号是: TX41D56VC1CAA,单灯管, 1 6.1英寸, UXGA(1600x1200); 另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型号是: TX41D57VC1GAA, 双灯管, 16.1英寸,UX ...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成显示器的。

我这里就有通用的驱动板。刷个程序,配上高压、屏线等就可以了。

外壳的话就免了。呵呵。还可以配TV板哦。

网友:
笔记本屏一般都是扣接口,你需要购买的材料有:扣转接板,通用驱动板、高压板、12V外接电源、屏线、电源线、VGA视频线。买驱动板时你和卖家联系,说请自己屏型号,让他给你烧个程序。

网友:
我这里有两块笔记本液晶屏,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 型号是: TX41D56VC1CAA,单灯管, 1 6.1英寸, UXGA(1600x1200); 另一块是日立 HITACHI 笔记本液晶屏,型号是: TX41D57VC1GAA, 双灯管, 16.1英寸,UX ...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屏都是,30片插的屏。驱动板+单灯高压+DC头+按键板+屏线+电源一套下来,一百左右。就搞定了。

网友:
这个主意相当不错啊。

网友:
谢谢诸位兄弟鼎力相助!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可以上 1600 X 1200的分辨率,但是屏幕左下角开机后的头几分钟会有一小片闪烁,也就“开始”按钮那么大点。这是为啥呀?

网友:
前些天看见有人拿着40片插的屏想改屏,这个倒是没见过。除了正级和地,其余的阻值都是一样的,这个真不如何去改。线的颜色也都是一样的绿色。

网友:
当然行,接口不一样照样可以

网友:
楼主要做外接的用吗

网友:
用2621的通用驱动板就可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