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不充电

楼主(2009-12-03):
今天接到一个旭日150,插电源能开机,电池不开机,在恒流源上看待机电流才0.07A,很明显电池不充电。我测了下主板上电池接口,除了左右两边的铜片上没电压,中间的铜片上有3.3V和5V。请教大家怎么判断这个笔记本是电池坏了,还是主板上充电电路有问题呢。

网友:
那你先找个电池试试啊

网友:
找到了一个一样的电池,换上了,还是不充电,不开机。看来确定是主板充电电路有问题了,请问哪位大哥有联想旭日150的充电电路的图纸,给小弟一份,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有份   还没有验证过    联想旭日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好修的哦  不行了找我要图纸啊

网友:
论坛里有自己用搜索一下

网友:
具体主板哪里问题找到了吗?不妨给我们说一说。

网友:
修充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