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5-201T的usb问题

楼主(2009-12-03):
这款笔记本的U口插什么坏什么 已经查坏了两个键盘 一个手机了 但是插U鼠标没问题 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供电  是5V吗?

网友:
一般都是5V供电过高。

网友:
能损坏的也只有可能是电压了。。 肯定是高了。。其它就两数据,一个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