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25L烧录工具

楼主(2009-12-03):
求2025L烧录工具,好像是叫RTD.exe的。好多地方都下不下来,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

丹桂飘香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首先感谢吴昊,我用的是EP1112烧录工具,用easywrite烧录NTA91B都很好,但是用RTDTOOL 总是提示MCU LINK ERROR, 换过VGA线,换过乐华2025的驱动板都不行,是不是哪里设置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是VGA转接线的问题,现在可以烧录了,非常感谢吴昊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