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继电器不断的响

楼主(2009-12-03):
一台明基17寸显示器,显示器继电器不断的响,如果把行管积电极通开的话就不响了,积电极供电为63V,基极有-0.3V。是不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你测量下是不行管坏了

网友:
行过流保护了。基极通的是交变电流,是由推动级过来的,你测-0.3V是用直流档吧,基本正常。看行开关管及后级吧。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如果行管没坏的话,检查二次电压管开路了吗,小信号块信号电压,自身工作正常吗,如果确认整机没发现短路的话,就是包包坏了

网友:
二次升压管没有坏。行管也换了的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说可能是高压包坏 ,  还是详细判断一下.

网友:
高压包坏了,

网友:
还有其它的办法吗?那不是只有换一个高压包试试了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解电容鼓包,我修过一台这种故障是有2个电容鼓包了。

网友:
在里面没有看到有电容鼓包的情况。修得无法。

网友:
先把行管的C脚断开··
看下改响不·

网友:
you时候电压低也会这样,只要能使用正常无所谓。如不家电,就的在查了。